AOC 19寸液晶显示器一闪就灭维修

楼主(2012-10-28):
拆开液晶显示器 一看被人动过,换过电容,加一闪就灭,起初以为灯管有问题。一个一个测,4根灯管全是0.654左右的电流,排除了灯管,其次就到高压问题了。目测了一下IC3713 去保护15脚吸空,2话没说直接悬空,悬空之后加电,结果亮了,点了5分钟左右,拿手摸一下高压包温度 ,还没体温热。之后装上 问题完毕,连拆带装本人用了20分钟左右,也许我的维修存在缺陷,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建议,换高压线包,还有去掉保护是一时的事,不能让客户长时间使用的,有时还IC一块换掉

网友:
如果灯管没有问题,不是虚焊或者电容起包引起的一亮即灭,十有八九都是高压电路有问题引起的保护。一般加个独立的高压条最好了。耐用而且能彻底根除故障。而且成本也不高,返修的也少。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学了  谢谢楼主

网友:
看来去保护的方法也很强

网友:
不赞成去保护。最好是根治故障。

网友:
去保护用不长,终究要返回来。从技术角度上来说,只可临时用用

从长远角度说,对客户负责的话,解决高压条故障才是最完美的了。。呵呵

网友:
不建议去保护 万一起火就麻烦了 虽然几率很小

网友:
高压包坏,还是加高压条好些

网友:
0.6的电流好像有点偏大啊

网友:
你电流肯定测的有问题,一般的灯管电流也就几毫安(LED的几十毫安).如果确实是有那么大,你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