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定位法 (以后不用割线了)

楼主(2012-10-28):
现在都是BGA的颗粒 镊子短接法已经不灵了 怎么办???

刚才忽然想到一个简单的方法
找个易拉罐剪出一个小长条  然后两面剪出尖  再折成三角形
然后夹在显存的两边缝隙中 造成短路  就可以不摘显存也不用割线  测试了
笔记本有福啦

网友:
然后夹在显存的两边缝隙中 造成短路 这句话我也明白啥意思,望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A:
意思是 人为造成 数据或地址线短路   MATS检测的时候会报错

不过夹的位置 有待研究 不要夹在供电就好

网友:
这是干什么的,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这样搞??表示不懂,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不明白。请高手教导。

在维修显卡 或笔记本的时候  会碰到花屏显存坏的情况
台式基本位置可以确定  但不是100%  如果检测到某个颗粒坏  又不知道是哪一颗怎么办

你能挨个拆么 多麻烦啊

网友:
弄到供电就好了,哈哈,你这方法没人会用,之前我也想过,但是不行,靠不住,要烧了显存

网友:
万一烧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思路真的不错

网友:
听得不怎么明白啊...解释下...

网友:
短路一下起什么作用啊,屏幕上怎么体现,坏的和有问题的怎么体现发,楼主详细说下,别纸上谈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 人为造成 数据或地址线短路   MATS检测的时候会报错

不过夹的位置 有待研究 不要夹在供电就好

我估计八成会夹到供电,因为供电跟地线都是在旁边走的。

网友:
显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焊盘在显存中间的,边上是供电和地线或是基准电压等其他的。

网友:
人为的搞短路为什么

网友:
why?为什么?原理?

网友(2012-12-03):
这个方法不敢试哦

网友:
不明白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