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MSI S-7519 P43NEO无北桥供电维 修

楼主(2012-10-28):
V星MSI S-7519 P43NEO无北桥供电维 修
1、通电,全板无复位。CPU电压无,查NB_V1_25北桥电压无,直接更换U15无效。查U15  7脚无电压

2、追查1_25VREF受控于 U20   ,直接更换U20问题依旧。查U20外围工作条件,如图

3、查U20工作条件:1脚电压为5V,8脚电压为0V,6脚也没有输出1_25VRE。
测得R334一脚 5VDR1电压为11V左右,怀疑R334开路。直接更换R334,问题依旧;怀疑R333分压电路损坏,直接更换,8脚EN电压还是为0;
4、仔细看图发现U20的8(EN)脚,还产生5VDR1_EN开启信号,会不会是5VDR1_EN那一块电路出问题?
追查5VDR1_EN信号,发信该信号控制U7,U8,U27,U29,U30,U31继而产生USB供电。在并联电路中,其中一个坏了都会拉低5VDRV1_EN也就会拉低U20 8脚EN。
这时,测量U20的8脚EN对地阻值为202低于正常阻值(对照同型号好的主板对地阻值是为447),说明后续电路有短路将其拉低。
如图: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为了找出那个是坏的,可以采用排除法,逐一摘除。先找出这些芯片,目测一下发现U7旁边的电容有异常,故首先摘除U7,打U20 8脚阻值正常,为447。装好CPU,内存,插上电源,能触发跑码,但是挡内存,换了好几条内存和插槽都样。查内存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
此时很郁闷,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好从头开始思索。先用一个新的芯片代换U7,装好后,又重新开始试机,结果跑码正常,插上显卡,显示器亮(U7不能少的)。

网友:
还差主板的图片,有时间楼主一起上传

网友:
少了u7,就算你跑完码进系统了,你的P/S2鼠标键盘也都不能用.可以试试把U8的RUSB_VCC2飞根线到U7的RUSB_VCC1

网友:
这样或许可以省一个料.

网友:
同为新手,表示维修的时候经常无从入手,都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看了有点头晕。

网友:
嗯!楼主的现象我前几天也遇到过啊!USB短路,导致电压被拉低,开机无反应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细致。

网友:
台板上好像usb的电压  有个检测电阻  每组一个   连到南桥   usb的供电不正常的话  南桥就停止工作

网友:
V星好几种板子都是这个usb的芯片坏,我都是直接飞个线接5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