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913SW显示器:(IVO)M190MWW3白屏也可以这样修

楼主(2012-10-28):
接手一台冠捷913SW显示器白屏,屏型号M190MWW3。白屏嘛大多是屏供电保险烧断或屏无供电,拆开拧下屏逻辑板三颗小螺丝测屏供电5V正常,保险也没烧断。(心想如果是屏电路这下就不好修了哦!),没有找通用驱动板点屏,测屏升压VGH无,VGL负压也没有,VCOM只有2.5V。确定是屏升压电路的问题。看了一下屏升压IC用的是ISL97642,原来修白屏经常换的就是AAT1168,AAT11732这个ISL97642还是第一次看到,测外围元件无明显异常,怀疑升压芯片坏于是找卖家发货。扔到一边慢慢等吧。几天后芯片发到了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的换上了最后四周引脚还用烙铁托了一遍,心想应该OK啦!!通电试机一测VGH,VGL电压。。。。。。。NND表跳都没跳,无输出。还是无输出,不是芯片是问题这回郁闷了。测外围吧没有明显异常的件,MD来狠的怀疑有问题的件都换了一遍还是行,没办法了。想想就几组电压,VGH,VGL,VCOM,VCH1,VDDA。升压电路也没有外部的控制信号过来,接个5V供电就可以了。找来了一块坏屏撕下来的逻辑板,用通用驱动板点上测各点电压输出正常。测得(VGH  22.9V  VGL -9.8V  VDDA 13.3V  VCOM 5.4V  VGH1 0V),于是对应原来逻辑上所标出来的电压点焊上。插屏线开机,呵呵一个大的AOCLOGO出来了。接上信号图像也一切正常。

网友:
这样只确定了故障,是逻辑板屏电路故障,总不能这样安装吧。我也遇到过一个屏电压不对的。供电电压只有4.8V,轻微短路,将电压拉低了,白屏,升压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也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VGH,VGL,VCOM,VCH1,VDDA都没有标志,只测到一个13V,应该就是VDDA,其它电压都没有找到。不知是什么原因。除主芯片外的芯片都用换过了,还是一样。不知是那儿轻微短路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了 能写通俗一点吗?

网友(点评):
就是找一坏屏,但屏上这一部分供电还是好的,把他给拆下来再将对应点焊到原机的故障屏相对应的点上面。属于代换法维修。

网友:
写得很清楚..

网友:
我修过好多白屏是升压后级的无极性贴片电容击穿了。。。。

网友:
高招,遇到有轻微短路的就麻烦点了

网友: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这再次验证了“有牛人,就有牛法”的说法。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显示器我也修了百十台,这种方法代换还是第一次见,下次也这样搞搞看。

网友:
这种方法经常用 平时碎屏的机器我都是把板剪下来 现在都存了2箱子了

网友:
这法子不错,我有一片也是这样,有空试试看

网友:
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看样子显示器 真的到换版的时代了

网友:
修过这么多年的液晶,还第一次碰到这样代换的,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