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串键,没图纸,几尝试把屏给烧了

楼主(2012-10-28):
   今天修一块华硕F83T机器。开始进水,不开机(进液处与键盘接口)。后清理水迹,能开机,但是串键。没怎么测试就说键盘坏,客户自己买了一键盘,无果,于是客户想把键盘也好。此机键盘是又EC控制。
  换EC,不开机,北桥发烫。这之前都不是我修的。
  接受后查看EC,认为是没有焊好,自己动手加焊,可以开机。进系统,键盘还是串键。打值发现有短线的一组(19脚)。参照华硕F83V的图纸,看了是到EC的63脚。于是果断飞线,上点,开机,不亮了,看电流百分之一百的显示了。仔细查看屏有加点的现象。拆除飞的线。进测试发现屏有问题。NND飞根线把屏还搞坏了,不是亏大了嘛。  拆屏测量,发现接口处的保险坏了,没找到一样的保险,心想用0欧电阻代替吧(问题来了)。简单装好,上点,大短。速拆,屏后面的LED电路的转换芯片直接糊了(有图)。
   按照苏林老师讲的屏可以修好的几率比较大,但这几天有不空,先放下。键盘串键问题直接不修了,让他去。
   在此告诫给位师兄,师弟们不要轻易“借”图纸飞线,下图的屏就是代价。顺便说下,有图纸不啊?
   第一次发帖,感谢苏林老师的教导,感谢!祝你工作顺利。

补充内容 (2012-10-29 16:33):
  今天查看原图纸,飞线一点没错。现在割线再试

补充内容 (2012-10-29 16:57):
  经过割断键盘接口处的线和EC的63脚线,再飞线。OK!不完美修复。
应该是键盘接口出进水导致板层短路,直接飞线后估计是短路的电路与屏供电相连导致烧坏屏。不能上图,大家将就着看看。

补充内容 (2012-10-29 17:23):
修好上图同学们请到21楼围观

网友:
怎么上图呀?

网友:
基地有图的

网友:
首先,不懂的时候不要乱动手去搞,只能说你动手能力太强了!不能怪别人的图纸

网友A:
倒底你这根飞线跟烧屏有什么直接联系呢,以后我们直接飞线了? 屏的修复率很高.,你们都怎么修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很复杂的

网友B:
是不是不注意搞到其他东西了

网友:
是不是电阻不对,烧的```

网友:
这个不好搞啊

网友:
...确定那是一个保险吗

网友:
不确定的绝对不要乱动 飞线简单 屏坏了就不简单了 你可以直接量接口 的对地阻值 然后在一根一根得跑IO啊 这搞得多麻烦

网友:
进水的 就是麻烦啊

网友:
烧保险查都不查就修? 有没有想过它为啥会烧保险?

网友:
这样往往修不好就修废.....     实在找不到可以上淘宝买个么,10块钱  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底你这根飞线跟烧屏有什么直接联系呢,以后我们直接飞线了? 屏的修复率很高.,你们都怎么修的

按照图纸上是没什么问题的,现在就是烧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不注意搞到其他东西了

这个不会乱飞的

网友:
根据图纸 串键的很好修的

网友:
修好了啊,同学们。

网友:
还是里厉害。。。烧了又修

网友:
直接在两边把中间过点的地方断开,搞定,这样应该可以肯定过点的地方内部有短的地方,

这也算是比较好的维修经验了,

网友:
修电脑的日子不好过啊

网友:
嗯,全部断开从引脚上飞线,这招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