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给笔记本装双系统

楼主(2012-10-29):
求教高手指导下怎么给笔记本装双系统,本人只这样装系统的,给一台笔记本装XP系统和W7系统,先分两个主分区 C盘和D盘,先向C盘装XP系统,然后向D盘装W7系统,gost的。装完后只能激活C盘或D盘,系统也只能进入激活的那个盘的系统,在系统刚启动时无法选择进入XP或W7,只求怎么设置在系统启动时有让选择进入XP还是W7系统。

网友:
要先装W7在装XP  装好后弄个双系统引导程序就OK了

网友:
后面一个装的  要用完整安装就可以了   就是慢装

网友:
这个要先装xp,后装win7才可以!

网友:
就是先装XP 后装W7的,我已经说过了,两个系统装好了,在启动项里不让选择是进入XP还是W7.就这点不搞不好,我装过N次了,先装XP 后装W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