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怎么装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10-29):
本人是小白,,XP系统不会装,,有高手会装吗

网友:
你是要装GHOST的还是安装版的

网友:
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你可以用U盘装 硬盘安装

网友:
你要是菜鸟就先从光盘学起吧

网友A:
可以用U盘装
也可以用光盘装

网友:
傻瓜式,一键ghost。

网友:
这个问题好难。。。

网友:
既然什么都不懂,推荐刻盘安装~超简单的。

网友:
直接点 你给钱我帮你装

网友:
直接可以用U盘装 很方便的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你先从纯净的安装版开始学。
不要上手就用GHOST版系统
那样的话。这条路你走不远的。

网友:
你问的太玄幻了,主板有ACHI功能的话,ghost装的话要关掉

网友(2013-05-30):
自己买个光碟,进系统里面有个一件装系统···点那个就好了··其他不要管了

网友:
找度娘把···里面很多视频教材

网友:
你的回复惊动了党中央

网友:
去电脑城里面,买一个系统光碟。放在驱动盘里面就可以了 再点一键安装

网友:
在度娘哪儿先学习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2013-07-06):
用u盘装就好了,简单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