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1001HA开机停在LOGO不动

楼主(2012-10-29):
一台华硕EPC1001HA开机停在LOGO不动,放电,也无效,不知道什么故障,有没有兄弟遇到过的,给指点下

网友:
有没有高手  在线等

网友:
刷BIOS啊,不行就搞桥了

网友:
去掉外设试试,再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一般都是外设问题

网友A:
去掉外设,不行就刷BIOS,刷了BIOS应该是可以的了。

网友:
这个挺常见的哦

网友:
先看外设呀,

网友:
看看其他转换电路有没有短  不行换南桥

网友:
嗯!刷下:BIOS吧!    南桥虚焊啦!用BGA从新加焊或者更换个南桥吧!

网友:
asus的机器卡logo的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南桥也有,建议先刷bios

网友B:
裸板测试  换U换内存  不行去外设  刷BIOS  干桥

网友:
老套路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测试  换U换内存  不行去外设  刷BIOS  干桥

CPU 是板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外设,不行就刷BIOS,刷了BIOS应该是可以的了。

BIOS刷过  依旧

网友:
更我的情况一样,我准备干南桥

网友:
和我的情况一样,bios刷过,南桥也更换了,结果悲剧了,还是挡LOGO,求终极办法,高人来啊

网友:
这个排除BIOS,南桥的外设也要检查下,不如,网卡,读卡器芯片,声卡,等,都没问题,先加焊南桥,如果不行,最后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