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AM2假负载上面画圈的那两个是什么信号呀!

楼主(2012-10-29):
大家好!AM2假负载上面我画圈的那个信号是什么呀,分别是VLDT-B和VLDT-A,请大家帮忙。先谢谢……

网友:
这个电压被用于与CPU链接的HyperTransport总线电压,其中有一个就行。不一定A、B都有。

网友A:
谢谢!那个总线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个总线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呀

AMD时序,CPU核心供电正常后开启总线供电

网友:
台式机的假负载,

网友:
4L正解,开启信号一般由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