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充电

楼主(2012-10-29):
顺着这个帖子写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2365-1-1.html,机器的主板依旧修好,但是在修复过程中一插电8731AE直接冒烟了,可调电源电压没有问题,如今不充电了,好神奇的机器啊,主板修复了,开始修充电板系统能识别到电池,显示正在充电就是没有充电电流,待机下测试,接上电池电流表有0.5A左右的跳变,瞬间就没有,然后等会还有,好像是尝试充电失败一看就是充电保护的那种电流,未接电池,直接DC的情况下,DCIN ACIN ACOK全部正常,DC与电池同时接入的时候,ACIN电压就没有了,电池能识别到,这个问题谁能解决,踊跃回答,上次Y450的波折维修已经修复,挡A2代码我大胆尝试也已经修复 补充一点,8731AE我已经更换过一颗了,小板子的所有大个的模式管我都更换过了,现在故障是能从小元件上上手,重要一点DC与电池同在的时候VIN电压只有11v本人有y450各种机型的bios机器主板 充电板 供电板的图纸及其点位图20楼只够贴出邮箱赠送, 机器已经修复,答案将会呈现在50楼,如达不到50楼,答案失效

补充内容 (2012-11-4 14:20):
没人理,就不发分析了,因为没人理,损坏部件PR4 还有PQ2,具体元件自己找图对照去

网友:
重点还是保护隔离的MOS管,现在联想的机器很多都是

网友A:
楼主在冒昧问一下上次跑A2怎么解决的

网友:
接着换充放电芯片,不行把EC也换了。

网友:
哎,楼主直接分享下经验呗

网友B:
楼主的50楼没有希望咯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哦。

网友C:
显然电池供电过去了,适配器与电池之间的保护隔离有问题,查那些电阻有没有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然电池供电过去了,适配器与电池之间的保护隔离有问题,查那些电阻有没有烧掉

差不多就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50楼没有希望咯

没有希望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冒昧问一下上次跑A2怎么解决的

你自己看帖子不就行了,上面有链接的,换了个显卡就解决了,y450了机器修了好几个显卡坏的了,每次都是加焊不管用,最后换了芯片才好的

网友:
烧了的电路好烦!仔细查查反馈和保护吧

网友:
没人理,就不发分析了,因为没人理,损坏部件PR4 还有PQ2,具体元件自己找图对照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大家参与讨论,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