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SONY EA板子 奇怪现象 史无前例

楼主(2012-10-29):
我研究这块板子差不多一个月,还是没能找到问题的根源!1!问题是这样的,这块板可以正常充电,但是只要装上电池,拔掉电源,充电灯一直亮,正常的话,拔掉电源灯是不会亮的~~~谁知道充电灯亮的条件是什么~~这种问题还真的需要高手中的高手才能破解~~~~请高手支招

网友:
电池可以放电吗?

网友(点评):
都可以,一切正常,除了灯

网友A:
那进系统看电池情况是什么样的 充电状态还是放电状态? 要是充电状态感觉是适配器检测有误或者EC有问题   放电状态的话 看下控制灯的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点评):
果然是高手,没有看图纸都被你说到重点了。是充电状态,灯是由 I /O控制的,关键就是没找到适配器通过什么方式检测然后通过什么元件通知I/O~~~~插上电池,六个脚电压和好板一模一样。。所以很奇怪

网友(点评):
插上电池,充电接口六个角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进系统看电池情况是什么样的 充电状态还是放电状态? 要是充电状态感觉是适配器检测有误或者EC有问题   ...

一般是EC检测适配器的  查下ACIN吧   不插适配器是没电压的~   一切正常的话 先尝试换EC吧

网友(点评):
超级感谢你~~~~~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就是ACIN出了问题,我以前理解错ACIN的意思了,现在找到问题根源,我换过EC,发现实是一个三极管出了故障~~修好这块板我就基本上可以摸透充电原理了 ~想加你,以后多关我,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