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IT8718F-S可以用IT8716代换吗?一旦换上会不会烧北桥?

楼主(2012-10-29):
               哎,最近倒霉的事真多啊。一块映泰主板, ,故障:关机两秒后自动开机。额,心想,很简单,因为有过一次维修经验,不管那么多,先拆掉网卡,故障依旧。这时候,又出了一个思想,看来没那么简单了,刷个BIOS看看吧,问题一样,接着想换个IO看看,是IT8718的,找了料板也没找到一块,于是就上论坛看看,能不能用什么IO代换的,有人说可以用IT8716F-S代换,还说亲自经历过,有的又说不可以代换。这时,没想那么多了,反正手头上没有,客户又急着要主板,先换个IT8716F-S看看吧,换完后,悲剧啊,既然没复位?难道把IO吹爆了?去测量下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正常,而北桥供电0.56V了,CPU供电也没有了。赶紧断电拆掉,把之前那个IT8718F-S换上,我晕啊,还是没复位了,桥供电也没,难道把北桥给烧了?该怎么办啊,人家板子本来是有显示的,就是关不了机而已,怎么跟客户交代呢。都怪自己太过冲动啊,引脚定义都没看就换上去了,这次真是吸取了一次教训啊。  在此,我请问下大家,IO IT8718F-S可以用IT8716代换吗?一旦换上会不会烧北桥?还是其他东西造成的?

网友:
我也试过换IO后故障变大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焊得不行

网友:
可以代换   ··已经成功过几十片了···
你会不会没有看清后缀·····

Yy.
什么后缀?

网友:
大哥你当时有没有测下CPU供电是否短路啊!

网友:
IO 芯片 第三排··有的后面有GB 字样···这种是技嘉专用的··

Yy.
不是技嘉专用的,这个我清楚

网友:
那你运气太差····一般情况 就算换错也很少烧东西的  最多就不加电或者 自动上电

我也经常换,。。没有问题的,你的桥供电没有出来就看原因啊,别老想着桥换了。。。懂动手
Yy.
那可能是这块主板不稳定的吧,我再搞一下看看

网友:
有结果了 告知一下···刚刚修到一片跟你一样的主板···故障是不通电····  换106电阻 好了··

网友:
等待楼主的消息,到底是哪里坏了  呵呵   谢谢楼主的分享哦!感谢了

网友:
是不是其他电路出问题。下次碰到这查下IO参与开机的电路 IOPDF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可以先清除一下COMS嘛,一般都会好的

Yy.
清过了,现在板子是没显示了。桥供电0.56V,IC FP6321A换过,开启脚也有电压。不知道如何下手,反馈脚的电阻不知道阻值。

网友:
焊接没问题的话是不会烧桥的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不能代换 用原型号代换 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