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新本 4560G

楼主(2012-10-29):
宏基4560G AMD加独显的本本,上电测试电流到1.5A再掉到0.89那样,应该是过内存了。先刷BIOS,不行。找到图纸(纬创)测全板电压OK,FCH_PWRGD也出了。桥都干过了。求思路!

WISTRON JE40-SB (91.4PQ01.001) REV SB 2011-03-23.pdf

4560G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子,也是acer 4560G 电流变化也一样,最高1.6左右,最后停在0.9左右,内存不上电流0.5左右,而且电流在0.9-0.95波动,显卡加焊,桥加焊和重植球都没用,后更换了显卡后ok了(建议先重新植显卡吧,我手上正好有一块上次植好了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4-06-17):
只能换  重置也不得的

网友:
下次遇到一定试一下

网友(2014-07-17):
加焊桥没用 BIOS也刷了

网友:
干嘛我的也是这样  加焊好了后 软关机屏幕黑掉后灯还是亮的  电流还保持在1.几  强行断电就不显示了 不过内存

网友:
这个机器特别爱坏显卡

网友(2014-08-21):
我也正好碰到一个,加焊了显卡不行啊?必须得换吗

网友:
我的是宏基4560的  跑的电流比你说的大点2.3A 就掉下1.5几A  在往下面掉到0.91A 就不动了

网友:
我的 acer4560  跑0.9-。1.4-。0.9  不跑了    准备换CPU了   这cpu放在g475 上面 电流一样   也不亮   准备 换cpu   。。。。

网友:
看起来 像是亮了  没亮

网友:
有人搞定没?我的也是这个问题,1。0 1.2 1.7 0.9 不动,有时候还能飚个2.7 不亮

网友(2014-09-20):
这机器看来有通病,,我也有一台,,做了桥没用,,,怎么都没人解决的??

网友:
能告诉我内存供电1.5V不出跟显卡有没有关系?上家干过显卡

网友:
内存供电1.5V不出跟显卡没有关系吧,测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