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开CPU开颅划伤了CPU板,有高手能补救?

楼主(2012-10-29):
  PS3总是温度高风扇暴走关机,所以想把CPU盖子打开清理下里面的硅脂。这个盖子和英特尔的CPU盖子差不多,我用刀片把橡胶层割掉才打开的。结果盖子打开发现刀片划伤了CPU的PCB板,断了2根线,是连接内存的。
断掉的2根线得放大镜才看的清。
  有哪位高手有实力修补?

补充内容 (2012-11-3 17:02):
16楼更新图片

网友:
没得救了哈

网友:
晕,你有见过修CPU的吗?

网友A:
楼主也没上个图看看   估计不好整吧   要在放大下才勉强看清不好接啊

网友:
2楼你没见过修CPU?

网友B:
大哥.没用了.拆CPU哪里可以用刀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没上个图看看   估计不好整吧   要在放大下才勉强看清不好接啊

我得借个微距强大的照相机,明天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没用了.拆CPU哪里可以用刀片啊

CPU 盖子里面是一圈橡胶类的东西粘着,有什么解胶水能解?淘宝20多元的都没用

网友:
不用想了,像CPU上面的线,这种高速度线,规格要求都非常严格的,你想补没用的

网友:
楼主感觉CPU还有的救吗~?

网友:
感觉有救,在CPU边缘,能上锡,但焊不上线

网友:
PS3 CPU 那種膠 可以用加溫的方式類似做BGA,到達一定溫度後可以輕鬆拿下!
之前也不知道這樣搞, 看網路影片都是用刀片從旁邊割
後來才知道加溫就可以拿下!!

畫傷CPU可以買一些畫筆(劃線)可導電之類的 試看看

网友:
这么细的导线,修补难度非常大,难!

网友:
找修相机CCD的应该可以

网友:
手抖相机搓,只能拍出这水平了

网友C:
我可以接上,小KS

网友:
只能用放大镜照着接啊,最细的铜丝先上好锡,慢慢会接上的。祝你好运。

网友:
不能维修,绝对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接上,小KS

不愧是版主,太好了

网友:
CPU板上的线路,是高速信号,不好接

网友:
楼主应该先上个图,先看下到底可以不可以维修。

网友:
华佗可以开颅曹操的脑袋,楼主还是先变成华佗在说吧。

网友:
e无语 里面有 硅脂?

网友(2012-11-30):
不用焊接,滴一两滴硝酸银溶液,等银析出后,擦掉多余的硝酸银溶液,涂上绝缘漆或绿油即可。

网友:
不要担心,慢慢对着修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可以接上。你先沿着那根线把前后的绿油刮掉,然后上锡,再然后用烙铁把细铜丝一点点压上去。(铜丝先镀锡,再蘸点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