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12-10-29):
本人维修台式组装机.开机有电压12VCPU正常工作但是开机不显还老是叫.于是插检测卡.在显卡处停下.所以就断定显卡芯片短路.因为本人没有BGA焊接机器.就用热风枪对着显卡芯片周围吹.经过一段时间加热后.将显卡芯片冷却.结果开机就好了.请问各位大神.是不是.用热风枪也能焊接显卡芯片或南北桥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哦《你试过吗

网友:
成功率不很高

网友:
用几天又要出问题的,还是用BGA加焊好。

网友:
还是加焊BGA稳妥些

网友:
风枪加焊只能用几下,就会出一样的问题...

网友:
也可能把显卡吹坏的。

网友(2012-12-10):
那是GPU里面的某个点虚汗了。。而且你用风枪刚刚好吹到了那个点。。。碰巧而已。。不是什么长久地办法。。。

网友:
还是加焊比较好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不稳定,风险也比较大,用不久!

网友:
可以用预热台在下面加热,上面有风枪吹哦

网友:
可以用这种方法暂时解决问题。但是不可靠。

网友:
你走运了,可以去买彩标票了

网友:
我经常用风枪吹显卡和北桥 不过南桥我经常吹坏

网友:
次奥。华仔甄子丹林志颖罗志祥你们什么时候也跑来搞电脑维修了。明星这个工作辞了吗。

网友:
治标不治本a!!!!不保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2013-01-14):
等着返修吧

网友:

你确定了显卡短路怎么还用风枪吹呢,也不能把短路吹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