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笔记本电脑-开机白屏-求解

楼主(2012-10-29):
求:NETBOOK:TYPE-S图纸,板号:WAN NENG  ver:A1.1

故障是:开机白屏。可以进系统(有进入系统的声音)

网友:
屏或者屏线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我前天换了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不过一个山寨的笔记本买来也没多少钱,换了不划算。倒不如买过一个

网友:
看着像是屏坏了,换个屏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遇到过屏坏 拆屏的时候小心,很容易断螺丝孔那个塑料

网友:
有外接的VGA吧?先试试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能马上报屏的价给客户,小心还有其他的问题,先外接,排除显卡,屏线,最后才是屏

网友:
如果换屏不行  就看是不屏接口的3.3电压低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大多数是屏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今天刚换过屏和排线了,还是一样,这本本在其他地方又修改,估计是没修好  R6位置不知道是不是有电阻 有焊的痕迹,现在电阻没有。

网友(2013-10-18):
大多数是屏的问题多一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re_pos=1&ext=

网友(2015-12-26):
屏问题吧,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