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 这两个TPS51120 能通用不

楼主(2012-10-29):
大家帮我看下 这两个TPS51120 能通用不 一个是V3000上的 一个是SL400上的

网友:
可以,针脚定义都一样的。

网友:
型号都一样你说通用不?肯定通用。

网友:
型号都是TPS51120RHBR啊,连后缀都一样,应该是通用的啊。你为啥会想到可能有区别?

网友:
一台SL400的机器无待机....14和27脚就是不出控制电压..其他都正常 ..V3000上拆了两个来..都是一样..以为不通用

网友:
拿来的时候51120边上有个电容短路..取掉了..就不短了..各个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
一样的啊,51120就可以用

网友:
怎么说呢,很多东西都是自己试出来的

网友:
型号一样就是一个东西

网友:
品牌型号都一样,大小个头也一样,针脚定义也一样,为什么不能换呢

网友:
型号一样的 都是51120当然通用啦

网友:
可以通用的,引脚定义一样

网友:
可以通用的哦

网友:
可以通用的

网友:
明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