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ER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29):
今接到一个ACER 4740G I3独立显卡, 入手0X0000000074蓝屏,都查不到这是什么蓝屏也没遇到过这种报错,请求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  开机就蓝屏吗还是进系统用一会就蓝屏  显卡温度高吗?

网友:
进系统时候蓝屏,不是系统问题,闪一下就重启了,确定主板问题硬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