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问题

楼主(2012-10-29):
台机754主板换了I/O芯片、两个电容,跑码正常、进系统黑屏重启,可以进安全模式,求救

网友:
硬盘格了、也检查了,系统做几遍了(不同系统)

网友:
有时候 一个不起眼的 时钟晶振 就好了

网友:
换显卡试试,要么安装版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吧!先做一下系统

网友:
系统做了n遍(每次不同系统),有时能进系统分辨率680*480调高就黑屏

网友:
cpu供电正常、内存也换过

网友:
查供电试试。。。。。。。。

网友:
查查外设试试看看

网友:
是集显的话换独显试试。

网友:
加独显可以进系统、都正常,但客户说用过集显没出现过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