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笔记本看在线视频绿屏

楼主(2012-10-29):
就是这样,win7系统,系统重装过段时间又这样,求解?

网友:
整个屏幕还是就视频窗口啊,用段时间还是开机就这样啊,一定要看视屏才会还是别的也会啊  好不详细耶     这样大概的猜就是显卡坏了!

楼主:
就视频窗口会绿,有时打开视频会这样,有时看看会这样,一定是看视频才这样的。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

多谢回复,试下

网友A:
嗯!楼主更新一下显卡驱动看看吧!去官方网站上下载

网友B:
先软后硬的原则嘛    换个系统   更新驱动    等

网友C:
老衲以为“flash”更新,有没有用??再冒昧的问句,换个别的网站会不会?

网友D:
显卡驱动 不行装系统 还有就是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驱动 不行装系统 还有就是FLASH

多谢回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衲以为“flash”更新,有没有用??再冒昧的问句,换个别的网站会不会?

多谢回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软后硬的原则嘛    换个系统   更新驱动    等

多谢朋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楼主更新一下显卡驱动看看吧!去官方网站上下载

好的,我试下

网友E:
回大人,以小人看,是系统问题,布防换个板凳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大人,以小人看,是系统问题,布防换个板凳 试试。

元芳,最近有进步。大人要向你学习啊

网友F:
系统和显卡驱动的问题多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和显卡驱动的问题多些吧,

嗯,多谢回复。

网友:
AMD的CPU先换CPU试下,不行,
再关掉显卡3D加速功能试下,不行,
换显卡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