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换了屏,有换了硬盘。突然桥又坏了,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2012-10-29):
前几天接了一个上网本维修。型号是N148

屏碎了。客户要求换屏。报价300

屏价格200不到,订货帮客户换好。开机进系统。

发现进系统超级慢。基本不能用。 检查。。硬盘中有坏道。很严重。都没办法修。
和客户沟通,最后客户同意换硬盘。320G串口 报价给客户300。

换好硬盘后OK。

给客户使用。没过两天。客户说无法开机。有能开有时不能开。

推断是南桥问题,南桥温度超高。

热风枪加焊无果。考虑到可能要换桥。

现在手边没BGA返修台。而且不知道换桥后温不稳定。

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看楼主继续跟客户沟通,也算是倒霉了吧

网友:
点背喝水都塞牙缝

网友:
都不是你换的东西出问题, 只要能修好就尽量修好,报价低点都行  没修好就要接受对方无条件退款了,大小道理一大堆 烦啊!  没有返修台就找同行弄弄也行嘛!!

网友:
山寨上网本,问题特别多,我深受其害,经常修好,用户拿去用不到一个星期,又出问题,有时候不愿意搞,去退款给客人了

网友:
估计这样客户都给修怕了,如果客户肯修的话,没BGA的话就送外修呗

网友:
不是你换的配件有问题该要钱还得要钱,只保自己换的配件没问题就是了。不知道你把话说到了没

网友:
准备给同行弄吧。80费用。加30南桥钱。
本子是三星的,不是杂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