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开机黑屏

楼主(2012-10-29):
一人拿来一宏基笔记本,开机电源灯亮,就是屏幕不亮,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嗯!楼主不要一看见电脑黑屏就说是显卡问题!你先要看电流到多少啦!再判断屏以及屏线,再到主板上的LVOS接口以及电路,最后才考虑显卡呢!

网友A:
外接判断,,

楼主:
多谢回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判断,,

嗯,多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