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0,奇怪的掉电现象

楼主(2012-10-29):
装好系统,进桌面的时候就掉电,进PE不会掉电,安全模式也不会掉电,硬盘从新分过区,这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啊

网友:
不挂显卡驱动掉不

网友:
重装系统,先别装驱动,进去后一个驱动一个驱动的往上打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