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电脑系统装不上

楼主(2012-10-29):
一东芝笔记本,转系统。进pe很慢,进去后特别卡,硬盘也能识别,就是装不了系统,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是硬盘不好吗?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的呢,是不是东芝大电容的那种呀,,

网友A:
测测硬盘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硬盘不就行了

嗯,这个是把她的硬盘拆下来放在机子上测呢,还是用软件测有没有坏道呢

网友:
看看硬盘是不是好的  还有就是你 插的是不是USB3.0的借口

网友:
我碰到一个适配器不行,就运行很慢的

网友:
运行慢,可能是电脑问题。
南桥 CPU 都有可能

网友(2013-05-14):
你先给他测试一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