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台式机显卡驱动不好装

楼主(2012-10-29):
遇一老台式机,显卡电容爆浆。就给他换了一个显卡,可显卡驱动就是驱不上。万能驱动也试了,驱动精灵也试了。都不行。没办法,问度娘。说用驱动人生好使,因为以前不用驱动人生的,因为嫌驱动人生太慢。没办法,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装了个驱动人生,嘿,还真驱上了。显卡是英伟达的256的,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估计你那是杂牌显卡!

网友A:
一般我都用驱动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都用驱动精灵

我也是,但这次驱动精灵不好使了

网友:
换显卡,不是有自带碟的吗?

网友:
检查是不是还要电容有问题

网友:
装不上可以手动安装啊 !只要找到那个文件。我觉得你的安装不上估计是系统的问题  !

网友:
GPU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