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存储芯片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10-29):
一联想L2016WA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出屏幕自测(红绿蓝自灰轮来回的变)拆机想写一下程序,结果发现我把驱动板上的PM25LD020芯片拆下放到编程器上找不到芯片,只能找到ID,也擦除不了芯片的数据!可以我从别的显示器上拆了一个PM25LD020的芯片和这个也是一样的情况!我又拆了一个PM25LV010的芯片就可以自动识别到型号,读写也很正常,不会我点这么背,两个PM25LD020都是坏的吧??

网友:
可能是你的编程器太次了

网友(点评):
编程器从来没出现这个种情况,一样都很好用!

网友:
同意上楼所述

网友:
tc886的编程器,排除接触不好的问题,然后手动选择型号看看。

网友:
PM25LD020 不太耐高温,有可能是温度太高部分损坏,和编程器无关,TL866CS编程器性能不错!

网友:
是不是写保护了啊

网友:
编程器不行吧。。

网友:
这个编程器不错,我也有,你是焊在板上还是用弹跳座,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我就试过接触不良的

网友:
看像接触不良

网友:
很有可能接触不良,把脚上的焊油清先干净,再上

网友:
先用洗板水把芯片脚清洗下,再上试试,我也在用这编程器,觉得是接触问题多!希望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接触不好引起的,我的就是这样,把针脚清理下,放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