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3以上机器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2-10-29):
近期接修很多联想I3以上的机器,都是CPU温度过高的。清理完后依旧。
CPU从新上硅胶。。依旧          。。 更换 cpu也依旧
导热管用疯抢吹 导温也很正常。实在不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开机进系统前导热管导温正常,进系统后似乎都不导热 但是接触CPU导热端温度异常的高

网友:
是不是导热管不正常啊,换个其他的散热器,先用手按住试试。

网友:
要确认是否cpu和散热接触良好   如果确认是好的  那就是散热模块问题多了

网友:
导热管坏了不转热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导热铜管 是会有问题啊??

网友:
风扇坏了……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