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PCE783LA0DX 的代换

楼主(2012-10-29):
机器是索尼的 型号是 VPCEA27EC     EC 型号为NPCE783LA0DX    现在手头没有这个EC   但是有 NPCE781LA0DX   不知道 能补能换   会不会烧

网友:
换上去有待机,但不能触发

网友:
楼主有先换上去试过么,情况怎么样?

网友:
楼主做法还是正确的,EC,供电芯片这类型的,千万不能随便代换,不合适说不定机子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