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007FPB

楼主(2012-10-29):
上次遇到过两个是272电阻坏,不过电,通病。这次换上272电阻后情况依旧,电源板19V电压正常,电源板没问题,上面一共4块板子,一个高压板,一个解压板,一个电源板,一个信号板,信号板高压板电源板都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解压板上了,可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了纠结,求指教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烦死

网友:
已经修好了,还是白胶下面227的问题。

网友:
求助楼主是227还是272,我在板子上没看到227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