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老式串口硬盘不知怎么就烧了

楼主(2012-10-29):
一块老式的串口硬盘,电源接口带D口四针的那种,我插上四针电源线,一通电硬盘就挂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
硬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稳压二级管击穿了

网友:
拆开主板看看,是不是保险,二极管烧掉了!

网友:
会不会插反电源了,有的电源接口不标准,能插反的

网友:
硬盘烧了 还是第一吃听说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问题。硬盘的那个梯形口是可以兼容的,跟硬盘关系不大。如果非要说有关系的话,只能说明,赶寸了,第一次用的时候正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