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68跑41

楼主(2012-10-29):
七彩虹主板跑C1  C3   05  0D  41,然后停在41不动,IO换个,故障一样,用另一个数显诊断卡显示为:设置扩展内存,请查看内存条,但是内存条换过问题没变,请指点下啥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跑41的   再细查查各供吧

网友:
刷  BIOS 一般都是

网友:
换内存不行的话,应该是bios 坏,刷个正确的bios 应该能显示

网友:
刷BIOS看看,不行换个BIOS芯片刷

网友:
有碰到过跑41的好几块板子,刷BIOS就好了,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
内存不行

网友:
41应该是BIOS问题的。

网友:
跑41,都说刷BIOS,你就刷来看看吧。。。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
内存,bios!两种可能

网友:
一样主板,跑41,刷BIOS 好了,楼主试试。

网友:
修好了,在官网下了个BIOS,重新烧录OK

网友:
更换内存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