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关于电容问题,如果主板上是16V1800UF,能否更换成

楼主(2012-10-29):
讨论个关于电容问题,如果主板上是16V1800UF
能否更换成2颗16V 1000UF的电容呢,我打算把这两个16V 1000UF电容并联,然后焊接到主板上
假设我用,3颗6.3V 1000UF 电容能替代吗,会不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因素?
请教达人,如果可以,上面两种那种好点,那么会不会对CPU供电产生一些变化,或者一些不好的因数?
会好,还是不好,请教了

网友:
电容并联容量为并联电容量相加,耐压为并联电容耐压最小那个的耐压值;电容串联容量减小,但耐压增加。

网友A:
第二种方法没问题。。三个6.3V/1000的耐压不够。。。一般多个小容量的电容并联比用一个大容量的电容效果好。。因为大容量的电容它的电感量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法没问题。。三个6.3V/1000的耐压不够。。。一般多个小容量的电容并联比用一个大容量的电容效果好 ...

你好,我看了,
但是不是很明白

你的意思是说,可以用两个16V 1000UF电容代替对吗?

网友:
不能用三个6.3V 1000UF

网友:
6.3耐压不够 另一种可以将就  最好是同规格的

网友:
电容并联可以,最好不要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