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阻值变小引起内存供电不足

楼主(2012-10-29):
一片不知名杂片945主板,上DDR2内存,内存用LM358驱动单管供电。内存供电实测为1.45V,测LM358供电正常,3脚基准电压为1.45V,估计LM358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其1.8V基准电压由上电阻105欧+下电阻150欧对3.3V分压组成,拆下这两个电阻实测,上电阻为107欧,但下电阻才84欧,这样基准电压自然不正常。拆一个标称151但实测140欧的电阻换上,上电测内存供电1.91V,正常开机。

这两天我们这边降温,让我想起碰到过的3例昂达N61S主板天冷开机难都因电阻变小引起内存供电不足的问题,给朋友们提个醒,天冷了,小心电阻变小哦。

网友:
谢谢分享。。还真没碰到过电阻阻值变小的。。。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电阻容易变大  小倒是比较少 自己也的注意了

网友:
还没遇到呢,遇到会注意的。。

网友A:
又学了一招 说实话 要不细心 这样的问题不容易发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了一招 说实话 要不细心 这样的问题不容易发现呢

我以前学电子的,喜欢玩音响,运放坏的不多见,正反相输入端对地短路或漏电几乎不可能(除非外部电路引起),所以直接就查分压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