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P5AD2-E 诊断卡代码停在85

楼主(2012-10-29):
此版从废品站淘回来的,上机测试诊断卡代码停在85,显示器图像停留在这就动不了了(如下图)BIOS也进不去,主板能正常开关机,重启,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图像显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啊!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故障现像!

网友B:
吧键盘接上去  在COMS 设置一下撒····
或者把硬盘断开
看能不能下去

网友C:
先放电 上电池 接上键盘鼠标

网友D:
屏幕上面显示超频失败,是不是主板上有跳帽没了?

网友:
刷过bios有木有

网友E:
打USB阻值,考虑南桥周边。或南桥已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啊!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故障现像!

电源换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吧键盘接上去  在COMS 设置一下撒····
或者把硬盘断开
看能不能下去

老大,BIOS都进不去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放电 上电池 接上键盘鼠标

没用、、、、

网友F:
上面提示没有键盘啊,是主板没认到还是键盘坏了,先排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上面显示超频失败,是不是主板上有跳帽没了?

真的是超频么?        但是我已经放过电了啊!    主板上也没看到什么特别的跳帽

网友:
我也怀疑,但是没有工具刷哟!    我还是个新手,干了4年多的家电维修,正打算转电脑这行,这几年也在干、自学,准备明年把维修店转掉,去深圳基地学习下笔记本主板维修
                能否告诉我下,你用的是什么工具啊 ?最好能给个淘宝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USB阻值,考虑南桥周边。或南桥已坏

USB阻值,1脚120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值?  2-3脚600多点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面提示没有键盘啊,是主板没认到还是键盘坏了,先排查下

可能真是没认到键盘,我按键盘组合键重启都不能用,按住DEL键也进步了系统,换过键盘也一样,但是每次开机键盘显示灯都会闪下

网友:
先把键盘的问题解决了,打一下键盘鼠标口的的阻值看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换下他的排阻和排容,换了还是不正常,那就是IO有问题或键盘鼠标到IO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有跳线帽  的

网友:
垃圾老那多少钱拿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意思。买坏板来修。。

网友:
来自: 上海黄浦区 来自 上海黄浦区
给楼主建议一个方法:论坛里有说这是华硕一个IN~~信号(忘记是什么信号了)被拉低还是置高?忘了!先拆连接CHASSIS(机箱入侵跳线?)那个小芝麻管,这个三极管易坏。我曾经修复过,跟你这一模一样的问题。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刷BIOS,换IO。南桥最后一步搞,换南桥。别加焊,本人维修只遇到一例英特尔桥虚焊。我看论坛里不少加焊英特尔桥的,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让你换南桥,因为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你这是NH82801GB的南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