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屏线指示灯闪。

楼主(2012-10-29):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型号是h982A,刚开始不通电。修好后接屏线通电指示灯闪无背光,不接就正常。判断出问题是电源板问题,但我没查到问题。求教。。。。我换的东西有ld7575、光耦、全桥、开关管、过流电阻、后几滤波电容。

网友A:
不会吧,哥们我老是看到你修电源带载不行啊。   下地电阻放多大的

网友:
是不是开关条短路或坏了,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我把开关按键全换了就O了。

网友:
电源带载差

网友B:
会不会灯管问题哦今天刚修了台就这样,接屏线不亮,不接会持续白屏的。外接灯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灯管问题哦今天刚修了台就这样,接屏线不亮,不接会持续白屏的。外接灯管好的

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接屏线时,测度屏供电5V是否正常。沿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哥们我老是看到你修电源带载不行啊。   下地电阻放多大的

修好了哥们,不是电源板问题,是主板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已经修好了。是主板问题,我从电源板飞的一根线到5V转3.3V块子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