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刷BIOS

楼主(2012-10-29):
MS-7529  V星主板 跑马 E1 刷BIOS  出现这种情况 是什么意思 。。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遇到最多的就是BIOS芯片不良 换个就好了

网友:
编程器软件从新装下驱动再刷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与编程器接触不良??

网友:
bios芯片不良,或接触不好,换个bios芯片,或器件没选对

网友:
元器件型号不对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再试试!有时芯片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我都没有用过编程器,不能帮你什么

网友:
用编程器编写或校验提示出错多见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可能选择的器件错误,西尔特的500P就是这样

网友:
BIOS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