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usb对地阻值一事

楼主(2012-10-29):
请问下在测台板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时,四个中3个正常是620左右,有一个是750这样,是否可以判断桥坏了呢,又或者说四个中有一个偏点50左右,是否正常呢

网友:
USB两根数据线的数值一般在400--600左右为正常。

网友:
相差不能大于5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单桥和双桥的 我测过 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
供电的小一点,两个信号的大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接地了。就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