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电源模块 求大神 指引 ~

楼主(2012-10-29):
基地的电源模块 按淘宝的宝贝详情说明接线 没电压输出 大电容有300V 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有10V 都正常 就是没5V和12V输出 为啥 ~~ 如图;

网友:
我也不解  也是没有输出  按照规定的接线方法不行    期待给个说明 还是不能通用么

网友:
各线接对了没有啊

网友:
干嘛不直接修好电源板呢?我总觉得这样搞复杂化了......

网友:
负载正常吗

网友:
把高压部分断开试试!!

网友A:
检查一下反馈部分,431、光耦等

网友:
不行直接换个电源一体板,这样修多麻烦啊

网友:
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冠捷的板应该很好修吧

网友B:
光耦的 另一端没有直接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的 另一端没有直接接地

光耦的第三脚有接热地 不行 我又给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反馈部分,431、光耦等

高压供电断开了还是一样 光耦431都换过了 都一样

网友:
还是去买IC吧,IC迟早又要用到

网友:
这种EA1530的板最好修了。

你换模块的价格, 已经超过换芯片+快递费的价格了。

网友:
强烈建议修原板,这种板不难搞   IC要常备

网友:
换板吧,更划算

网友:
上面接的那个是通用的吧 。价格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