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判断下问题

楼主(2012-10-29):
顶星T-N78M+的主板。认不到硬盘,SATA和IDE都不行。独显不能用,跑不过码。集显要亮,有时候显示集显显存64M,有时候显示集显显存256M。  问一下这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刚刚把桥去下来了,没有掉点!

网友A:
试换过电源没有?我以前碰到过杂牌电源性能不良引起网卡无规律不工作的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换过电源没有?我以前碰到过杂牌电源性能不良引起网卡无规律不工作的情况呢。

电源换过,网卡以前是坏的,取了。 效果一样

网友B:
应该是南桥问题了,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桥的问题大了啊

网友:
我也觉得是桥问题!

网友:
时钟芯片坏,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南桥问题了,楼主修好没有啊

没有,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