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进水维修中.....................

楼主(2012-10-29):
次板是二修板,进过水目视有几处小腐蚀简单处理,后面内存槽帮边被上家打螺丝打了个洞飞线,不知道板层有木有问题!占时不管!
  不上CPU触发掉电保护........我知道T40不上U会掉电但是不知道会保护?所有待机时该有的电压全变0V!测各电感没有短路现象,要重新拔插电源才能再次触发!触发瞬间测各组电压都有! cpu电压只有0.65V
     上CPU触发不掉电各路电压都正常,CPU电压无!看图纸CPU电压是VTTPG和VOCERON同时有效才开启!现在是VTTPG 0V   VOCERON 3.3v   问题就在VTTPG上面了,VTTPG是由U29  1845发出的!1845换过两个!VTTPG在不上CPU的状态下能测的到3.3V上了CPU被拉低成0.15V所以我认为1845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就不知道是什么时VTTPG变低!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有点小短路呢??

网友A:
可能是3205坏了

网友B:
先换芯片。。。。。。。。。

网友C:
打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呀

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3205坏了

换过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芯片。。。。。。。。。

CPU三个芯片都换过

网友:
上cpu再打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1欧姆......................

内存槽旁边有没有信号线被打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内存槽旁边有没有信号线被打掉了

看那个电压是否对那个电压短路而不是对地短路?比如1.8对1.2之间短路什么的,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人家特意打了个洞让下家没法修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那个电压是否对那个电压短路而不是对地短路?比如1.8对1.2之间短路什么的,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人家特意 ...

断了几根线飞了一下,不知道板层有木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1欧姆......................

不知道你cpu换来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cpu换来试过没

想换但是没得换!

网友F:
换3205的控制的两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3205的控制的两组芯片

也换过了!

网友:
估计还有断线的地方,T4X的机进水最爱断线,这个机是二修机,估计没多大修价值,换个主板算了,进水时间长的机,即使修了,过一段时间又会坏

网友:
此机以修复!..................换CPU  - -

网友:
CPU进水一般 不会坏,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