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BWX液晶显示器一闪就灭,维修之后花屏

楼主(2012-10-29):
这个显示器来的时候,本事一闪就灭的问题,拆开一看电源板电容鼓了,换掉之后,电亮 不闪了,但是现在出现花瓶症状,无从下手,思考一下把驱动板电容换了之后还是不行,不行就换驱动板了
屏电路没问题 求帮助

网友:
换了个排线问题解决。

网友:
在哪复制的案例?夹有乱码!

网友:
花屏一般排线

网友:
先换个屏线吧,不行就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方正的液晶,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一图感觉不像显示器的事 倒像内存显卡的事
如果是二图 那你中奖了 屏坏

网友:
问题很怪哦,套板看看

网友:
驱动问题啦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把屏线碰坏了

网友:
换的电容和之前的电容电压和容量都是一般大吗,最好用一般大的

网友:
什么三星啊   lG啊   冠捷 都是这样的   你只要把屏线拔了在插上就花  必须做清理      很多次了 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