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电流到1.25A就不跳了

楼主(2012-10-29):
哪位高手帮忙一下:ACER 4551G,单上CPU和内存电流到1.25A就不动了,去掉内存,也是到这个电流
BIOS已经刷过几次了,电流始终没有变化,不知道有哪位同修有修过。
我怀疑是不是CPU有问题,或是BIOS还是有问题。

网友:
AMD的U不,换个CPU试试,要不就是桥有问题,

网友:
手头没有U,桥加焊了

网友:
要不bios,要不北桥。看着办

网友(2012-11-30):
也遇到同样的故障,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故障

网友(2013-03-07):
郁闷呀  不知道仁兄修好了 没有 小弟我也遇到了  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

网友:
和我的这个一个样
真难搞呀

网友(2013-04-13):
这个就这样的 你把bios电池装上就好了

网友:
是COMS电池问题  。。

网友(2013-05-28):
北桥   BIOS都试过  都不行      电子也装上去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加焊不行换直接换北桥

网友(2013-12-19):
先重新直球试一下!

网友(2014-04-03):
和楼主同故障,等楼主消息。

网友:
一般是coms  电量不足引起的

网友(2015-10-25):
今天也有个这机器 前几天换了个COMS电池好了 现在又不行 ,北桥换了 显卡重直球 南桥加焊 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没修好。LZ的修好了吗?

网友:
一般都是换电池

网友(2016-11-01):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接了台4551G,明天试下测下电子有没有电

你说的是南桥上的小电池吧,可以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