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驱动打不上,求助!

楼主(2012-10-29):
   今天给你客户装完系统,系统右下角无小喇叭图标,于是就下了驱动精灵,在安装途中显示安装失败(未签名)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此类问题!帮忙支下招!    急急急!!!

网友:
品牌机组装机   还是笔记本  你啥也不说  谁知道

网友A:
时间调好试试,或者重装系统什么驱动都不要打,装完在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调好试试,或者重装系统什么驱动都不要打,装完在下驱动、

不行

网友:
有可能本身声卡就有问题的,你装系统之前,最好说明,只负责软件,硬件不负责的

网友:
聲卡,網卡。顯卡換一換安裝驅動的順序試試

网友:
驱动之家 去下载个看看

网友:
先安装主板驱动 ,再装别的驱动,GHOST的系统,有些驱动不全或者优化的太厉害了,另外,装错驱动,先卸掉它再换驱动,不要用升级驱动的方式安装

网友:
装官网的驱动试试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别用驱动精灵。用硬件检测工具例如 鲁大师 看看声卡型号,然后按照型号上网搜驱动,安装

网友:
可以用官网驱动安装   在就是看看安装独立声卡试试

网友:
用硬件检测工具例如 鲁大师 看看声卡型号,然后按照型号上网搜驱动,安装

网友:
从装系统先不要把驱动打上!装完了在官方网下驱动!

网友:
你可以重装一个系统,你那边没有完整一点的系统吗?我装的系统里面驱动都是全部打上去的,应该还是你的系统问题,不兼容!

网友:
声卡驱动问题我也碰到过,先锁定型号,再去网上找吧,有些型号还要去系统里删文件,比较麻烦

网友:
也可以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有的时候需要先重启再进行下一个驱动安装的,当然主板的驱动要先安装

网友:
驱动精灵,直接搞定

网友:
先在设备管理器里彻底删除旧驱动,再重新装新驱动

网友:
看硬件有问不?没问题在搞驱动

网友(2012-11-28):
重装系统。。经常遇到系统问题导致驱动装不上。。尤其是现在比较新的ghostxp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硬件检测工具测出声卡型号,下载对应的驱动,不行的话手动安装试试看

网友:
别用驱动精灵啊 用驱动人生或者直接去官网上下载个 集成的声卡你检查检查有没坏掉 不行先重新做个系统试试 记着别用一样的系统哦

网友:
你 是不是 在装系统的时候 已经 用GHOST 自带的 驱动 打过打不上 然后用的驱动精灵 你重新装系统 不加载 驱动 然后 下个 驱动精灵 网卡版 安装试试 应该就 OK

网友:
系统 版本换个没有

网友:
下载不了,是C盘容量不够

网友:
我的建议是用驱动人生试试

网友B:
你装的是WIN7还是XP?

网友B:
貌似有些板子只认WIN7系统 你装个WIN7试下

网友:
这个楼主真懒连什么系统都不说,兄弟们问题不详,你越说他越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