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关机针变成自动重启

楼主(2012-10-29):
裸板,能正常进系统,短接关机针后,本来是应该关机了的,但是变成自动重启了,重启也是正常的,就是关机变成重启。求救是MS-7236,有专用的芯片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南桥坏了,时序高错了

网友:
换南桥。我修过一台也是这样

网友:
南桥里面有个触发信号

网友:
难道是南桥。楼主分享一下吧

网友:
先换个IO 再只有换桥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专用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