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知道这是IBM什么型号的本本 触发不了

楼主(2012-10-29):
求助 不知道这是IBM什么型号的本本 触发不了
键盘上刻着T23 但是发现T23不对 跟这个有区别
一个芯片刻着
AGPset
FW82443BX
F1171G18

另一个芯片刻着
PCIset
FW82371MB
F1181133

还有一个大家请看图

CPU核心上没有文字
但边上刻着
7114A304 SL53M

请问大大们这是IBM的什么型号的本本
外壳就背面写了一个什么1591 找不到吖

另外这个东东触发后没有电流跳变 不触发
有没有这方面的通病

感谢各位了

网友:
求大大们看一下 自己顶顶

网友:
老机器,特别是有铅的板子特别容易虚汗,楼主还是试着加汗下芯片,有的电感一碰就下来了

网友:
T23好像这种板子

网友:
这个好了 难道是T21?

网友:
修呗,要那么注意型号干嘛

网友A:
描述的有点蛋疼,“另外这个东东触发后没有电流跳变,不触发”
这个啥意思,到底是触发了没跳变不亮机,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有点蛋疼,“另外这个东东触发后没有电流跳变,不触发”
这个啥意思,到底是触发了没跳变不亮机,还 ...

是很矛盾

网友:
应该是 T21 T20 的吧!

网友:
t21吧  不是T23

网友:
这板子我有一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