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不触发(待机偏高)

楼主(2012-10-29):
板号:6050A2268301-MB-A03,稍后附上图纸,对英业达的时序不是太清楚,就边查资料边研究。待机30mA(其实偏高,修好后才知是16mA).以为正常,按开机键3.3V,电流没反应,但是有跳变, (以前了解的知识是如果按键电压正常,基本判定3V 5V正常,被基本误导了),到EC的PWR_SWIN#_3也有跳变,供电+V3AL有,晶振有,复位不知道是哪个,心想一般都会正常,就看了下BIOS,听说待机有电压就参与触发,待机有电压,这里请教一下,待机时波形可以测哪些脚位?波形是怎么样的?谢谢!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刷了一个BIOS,结果还是一样。然后老老实实的从3V 5V开始找,在板子上量了所有的电感都没电压,不对啊,系统电压呢?下了图纸看看找到了+V3AL +V5AL,以为他们就是, 就到EC找了个自认为具有阶段性意义的RSMRST#.一量不对,始终没反应,就顺着它跑了一下,跑到了U31, 是这个芯片的PG,它有的在开机后有的在开机前,又到网上下了个英业达的时序,大概是图上这样的 在开机前,这一看知道了+V5A +V3AC才是真的系统电压,+V5AL是线性电压,于是就量了16脚VIN 有,13脚EN0有,其实EN0就是控制线性电压的,3脚的VREF有,开启脚1脚ENTRIP1 6脚ENTRIP2,这个是控制3V 5V的,他们又受KBC_PWR_ON控制, 当插适配器时KBC_PWR_ON为高电平,Q66导通,+V5AL被拉低,Q57截止,关键在于据说开启脚1脚ENTRIP1 6脚ENTRIP2的电压是有芯片自己产生,一个0.7V一个0.8V,正常,但是3V 5V还是没有,我就打了电感的阻值,一打5V电感短路, 断开PAD3节点,后级是好的,听说滤波大电感与稳压二极管容易坏,就拿下C601,一量,还别说不短了,量了电容确实坏了。没安新的电容,通电一量就3.7V,还是先找一个放上吧,放上后5V好了,同时电流也唰唰的上去了,屏线一接亮机。
经验教训就是理论严重不足!且不按着顺序来,如果一开始先打电感阻值的话,问题可能几分钟搞定,当你认为正常时可能就不是正常的,最好还是先看板后量电压阻值,感觉不对时就多查查资料。

网友:
这是图纸 BIOS与英业达的时序

hp 4416s AMD 图纸.rar

hp-4416s amd独显.rar

bios

网友:
楼主的那个时序是从哪里下来的啊

网友:
我是网上找的,我觉得先了解个大概的信号,碰到具体问题了可以再深入,不然记得很难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直接秒杀,图纸都不需要看.

网友A:
不明白待机高  为什么没有测一下就刷BIOS

网友:
BIOS有问题 也会影响待机电流

网友:
LZ说的很实在哈```给新人提的个醒!

网友:
好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还是经验不够

网友:
楼主,有些开关的电压时公共电压转换来的,有些是线性的,有些是3V5V的,以后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秒杀是你的经验比较到位

网友:
原来我也修到过,也是这个电容击穿了。我当时也没有去测量,直接刷的bios,刷了还是不行,才开始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拿板从来都是先测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待机高  为什么没有测一下就刷BIOS

当时不知道待机偏高啊,30mA,一般都正常啊,不是经验不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