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开管回路的隔直电容的烧毁?

楼主(2012-10-29):
今天打一个先马逾辉400的电源:ATX-325-3 发现 主开管回路中的隔直电容,烧烂了,由于源放置时间太长,内部脏的不得了,所以也就没通电试。我查了很多资料,没有发现此电容烧毁的原因,而且也搞不太清此电容这个电路里的具体应用。只查到此电容的作用是:隔绝直流通过,防止主变压器出现饱和。隔绝直流知道什么意思,无非是不让300V内的直流成份过来,至于辅电源内的从推动变压器过来的脉冲信号自然不是直流,那么此电容为什么会烧毁,????????

网友:
电压突然升高,元器件老化都有可能造成

网友:
估计是雷击的,或者是接到380V上面

网友:
估计是受热容量降低引起的。

我补充:元件老化,电压突然升高,主回路电流过高,导致电容烧毁。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看第一张图的位置,应该是尖峰吸收电路(RCD)的电容,找个旧电源拆同样位置的元件换上就行(要全换掉)

网友:
开关管烧没?

网友:
是灰尘太多了吧

网友:
这个是主开关回路中的隔直电容

网友:
主回路隔直流电容,250V/1UF聚脂电容。

网友:
电容老化了吧

网友:
我看过一次是小强惹的祸!!

网友:
我遇见过几次,可能是电容的质量问题。

网友:
我汗。这电源。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源的保护系统岂不是虚设

说不定他没装保护电路?

网友:
保护失灵

网友B:
火不小啊,是不是因为灰尘过多引起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不小啊,是不是因为灰尘过多引起短路?

保险管没有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