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1t换显卡芯片能听见启动音,内外都不显。

楼主(2012-10-29):
asus m51t换显卡芯片ATI 216-0707005后,开机正常电流跳2.20,装机屏无显,外接也不显。能听到启动音应该是已经认到显卡了,可是为什么就不显呢?郁闷。

补充内容 (2012-10-30 10:16):
此机已经修复,重新加焊显卡芯片,3.3供电出来。谢谢大家!

网友:
显卡确定是好的。在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显卡是新的,而且能听见启动声音。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上掉原件了,我遇到过好几个

网友:
重做显卡bga试下先

网友A:
华硕的机器不装显卡版也能听见开机LOGO时候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机器不装显卡版也能听见开机LOGO时候的声音

但是,原机的显卡电流走到1.7左右就不走了,我怀疑可能是中招遇到打磨的片子了。

网友:
现象只是能是显卡显卡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通知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