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显示器很有意思的故障的现象

楼主(2012-10-29):
回收到三星943NW显示器一台,刚开机显示正常,能正常显示LOGO,然后LOGO部份完之后,随着系统的启动进度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变化.首先就是转白,带很多细横条,然后又是打四方格的条,都是黑白色的,然后显示器中间变灰黑色,逐渐向四周扩展,估计过完XP系统滚动条,屏幕正常转黑一下,然后屏幕上出现指针,此时起显示器就正常了.进入系统,整个显示器颜色亮丽,完全就是一个好显示器了. 如果把系统重启, 同样的故事,又会重复上演.  挺有意思的故障的现象,有哪位大师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欢迎各抒已见.  屏是好的,用通用点屏系统测试完全正常 .

网友: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提到943NW,我就知道它有一个通病,TMS92903CT,TMS92920CT这两种高压线圈,这两种线圈损坏率很高。
呵呵,像你说的这种故障,应该是程序问题或屏线问题吧。

网友:
943印象当然深刻!惠州生产的是假三星的 假三星有对应假三星的程序 楼主表术的确实有点意思
先换个显示器排除下!这种问题留着慢慢研究哈哈

网友:
换个驱动板 省事

网友:
先刷一下驱动板的程序试一下吧,应该能解决

网友:
24C08刷下可能会好吧

网友:
建议楼主刷下显示器的程序!、

网友:
都说是刷程序,其实我也想过.但关键我只是社区小店,没这刷程序的玩意儿,只能刷通用板的,还有鼎科之类的,都不知道这种程序,该用什么设备来刷了?有谁能指点一下吗?希尔特3000U?

网友:
943nw的电源次级整流5v与14v所用电解电容普遍质量不怎么样。有条件时,可用日糸电解电容全部更换。820的用1000的,其余按原容量更换就可以了。但一定要用质量好的低阻105度的优质电解。可以解决一些貌似复杂的估障。

网友:
三星的,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