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M5主板关机变重启动

楼主(2012-10-29):
现维修一联想品牌机,主板型号为G31T-M5,故障现象为关机变重启动,不知是那儿出了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
晕了,刚刚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别人说干SB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下吧

网友:
先干网卡,不行再烤座!

网友:
这是精英代工的主板,建议楼主换南桥。NH82801GB的桥,应该会好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问题,刷了个防伪税控G31T-M5V2.0后。OK了。

方正G31T-M5 BIOS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一关机就重启,写了这个问题还是一样